求松下PLC大神!急用!

楼主(2016-03-21):
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加运行时间,我打算风机运行的时候开始计时,风机结束停止计时。PLC初学菜鸟,求帮助。

网友A:
三菱做过,松下应该也差不多。用定时器设置1秒脉冲的循环或用1秒脉冲特殊继电器,风机运行时每个上升沿加1,到了60秒清零,分钟加1,PLC自带实时时钟也可以采用记录时钟的方法。

楼主:
可不可以发个图给我 万分感谢

网友B:
风机驱动时候,同时启动一辅助继电器,做一这辅助继电器的条件链接M8013输出加一指令,如果你要以分钟计算就M8014。再做以这辅助继电器下降沿的条件链接传送指令,写个K0进去

网友C:
说具体点没明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