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E7.1报警,控制器紧急停止输入警告

楼主(2016-03-22):
我的J4-B伺服上显示E7.1报警,说是控制器紧急停止输入警告,请问大家控制器的紧急停止是指哪个?
我伺服的外部紧急停止没有用,在设置中直接设置了无效。我看了下如果是伺服外部报警是E6.1,没理解E7.1是哪个输入,大家帮帮忙谢啦

楼主:
解决。。。设置错误

网友A(2016-05-28):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我这也发生了

网友B:
定位模块的EM EMI 伺服的CN3 DICOM EM2都要短接!
lishunlong86

网友C:
运动控制器里面的EMI,如果报的是E6,就是伺服控制器里面的

网友D(2016-08-15):
什么设置错误啊?太吊胃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