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现在有个项目,不知道如何选型,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能使用S7-200吗?

需要  192个输入点
       64个输出点
       22个PT100
              模拟量电流输入8个通道
       模拟量电压输入16个通道
       模拟量电流输出16个通道

网友A:
192个数字量输入点可以选用6块321的32点输入模块,也可以选用3块321的64点输入模块,但是如果选用64点的话需要另外买连接线。

64的输出点可以使用2块32点的322输出模块,当然也可以使用1块64点的322输出模块,同样,如果选用64点的话需要买连接线。

22个PT100,8个电流输入,16个电压输入可以选用331的多用途模拟量输入模块7KF02模块,虽然7KF02可以选用8个点的输入,但是用于PT100的话只能接驳4路,因此:
22个PT100,选用6块7KF02
24点(电流/电压)输入选用3块7KF02.
而16点电流输出可以选用2块8点输出的332模拟量模块。

这样你的总的信号模块数量为:
选用64点的情况下需要15块,2个机架就够了,机架之间互联采用IM365.
不选用64点的情况下需要19块,你需要3个机架,这样机架之间互联则需要IM360/IM361,并且每个机架上都需要配置电源。

当然,如果是远程机架通过DP方式的话,那么需要选择ET200扩展。

最后,200系列对于那么多点数是无能为力的,不过你可以通过使用200系列与第三方信号采集模块通过通讯的方式,不过我个人认为,你需要300系列来完成你的工作。

Good Luck~
真诚感谢!

另外请教一下,西门子300有没有专用的温度模块

网友B:
感觉用西门子300的plc挂输入模块

楼主:
S7-300有没有专用的温度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300有没有专用的温度模块?

专用的温控模块价格会比多用途模块高很多啊。

Good Luck~

网友C:
1楼回复很详细,或建议考虑其它系列PLC

网友D:
可以考虑选用西门子ET200S PLC   ,我现在看到很多德国进口的设备用这款PLC,E输入、A输出、PEW模拟量输入、PAW模拟量输出,还带PROFIBUS\以太网端口

网友E:
看看这个有帮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选用西门子ET200S PLC   ,我现在看到很多德国进口的设备用这款PLC,E输入、A输出、PEW模拟量输入、PAW模拟量输出,还带PROFIBUS\以太网端口

请教ET200S能满足我的要求吗?还有体积是否比300/400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的温控模块价格会比多用途模块高很多啊。

Good Luck~

谢谢!再请教一下,37-300和ET200S这两种的话,哪个比较有价格优势

网友F:
1楼的回答让俺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