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哪位大神指导Q64AD如何编程的,,没有用过模拟量,用的软件是GX WORKS2

网友A:
[attachment=145645]  [attachment=145646]
我没有弄过模拟量,,能在具体教教我吗,,谢谢了

网友B:
说明书上就有案例,可以参考
你说的说明书是4AD那个吗,看不太懂

网友C:
使用智能模块设置。简单方便。
要设置哪些东西呢,不用写程序吗,,谢谢,我没有用过Q的

楼主:
用FAOM还需要选择通道吗,说明书上看不太懂,要是用智能模块什么都不用写吗,,

楼主:
FX的这个程序能照搬到Q里吗

楼主:
恩 ,,我在看看,,谢谢各位大神们

网友D:
直接用软件设置方便
可以教教我怎么设置吗,设置完后还需要什么程序呢,,可以加我QQ吗,1350993889,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