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变频联控调速问题 请各位同行指点一下

楼主(2016-03-22):
五台变频器联控,五台变频有单独调速和统一调速两种模式,五台变频分别单独调速为10Hz、15Hz、20Hz、25Hz、30Hz,然后五台变频能不能以此频率为基础进行统一的加速或减速?

网友A:
是可以的,既可以数字量调速,也可以模拟量调速的。

网友B:
可以的,用一个比例调节器,再在每个变频器调节相应的参数即可,

网友C:
接个PLC或触摸屏,设置个手自动模式,手动模式下每个变频器位单独调速(面板或电位器),自动模式下每个位根据要求的比例,在触摸屏或PLC内计算后,走通讯给变频器,这个应该在化纤行业用的很多的。
用变频器自身的外接按钮和电位器与面板配合可以完成吗?

网友D:
做肯定可以。。。。你这样说了还有很多不确定条件。。。你有没有大致的一个方向。。调速是在一个地方调还是五个地方。。。。变频器相隔多远等等。。。。确定要这些问题才能有具体方案

网友E:
一块连动板 6个电位器

网友E:
有的变频器说明书有控制方案,

网友F:
造纸厂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