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64位是不是一定要换系统??

楼主(2016-03-22):
安装了很多版本的gx developer,官网也下载过,点安装直接什么都没有反应

网友A:
可以用的,你试试8.103H
是啊,我就是下载这个版本,但是点安装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B:
系统挺牛B的可是工控软件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8.103 OK的。安装前先右击-属性-兼容性-选择兼容XP-应用。再开始安装,要先安装环境哦。

网友D:
v8.86的可以安装我前几天刚装的。

网友E:
先安装环境,开始安装.我的都可以。已经有试过了。
多多学习

网友F:
要是专业版或企业版,要在控制面板程序与功能,打开关闭Windows功能中在。net2 3.5前打勾,自动下载安装后重启,再装三菱软件

网友G(2016-10-20):
developer没试过 work2亲测完美运行!

网友H:
學習了,還沒用過64位的

网友I:
放心,WIN10 64BIT使用毫無問題

网友J:
换个32位系统win7,64位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