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两根线的鼓风机有没有?

楼主(2016-03-22):
大家好!
就是我想咨询各位师傅就是我们厂里的鼓风机是380V两跟线的这种鼓风机有吗?我记得鼓风机要么就是220V两根线的,要么就是380V三根线的啊。

网友A:
有,我见过

网友B:
电焊机小风扇见过,还加了600V的小电容,用的二相380V,可能和单相电机一样用,不会反向。

网友C:
没见过,拍个照来看看

网友D:
两线380V的?见过,转动方向是固定的

网友E:
见过,电压要求是380V的,只要接380V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F:
学习了 常见的380v是三相的

网友G:
合闸线圈380V电流很大

网友H:
见过接触器线圈380的

网友I:
没见过两相380V的,见过三相的...

网友J:
两相380V电机工作原理与单相220V工作原理相同,只是工作电压为380V,作为冷却风机使用
永远年轻

网友K(2016-09-17):
有,是属于罩极电机,和220V是一样的接法,只是380V的比220V匝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