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置位和复位指令问题,s7-300没有类似于s7-200的置位复位功能吗

楼主(2016-03-22):
在s7-300中设置一个急停按钮,按下去复位500的Q点输出和500个辅助继电器M,怎么实现
谢谢回答

网友A:
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没体现出复位500个Q点输出啊,复位优先,最大操作数也只是个双字元件啊,

网友A:
500个输出?输出是连续的吗?
算是吧,就是禁止这些有输出,s7-200的复位可以指定一个偏移量,300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