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2):
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原因哦……

网友A:
检查零线有没有接好,有没有连接到配电房。三相不平衡导致零线电位漂移。
谢谢!学习了,我检查下看看。
肥仔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零线有没有接好,有没有连接到配电房。三相不平衡导致零线电位漂移。

1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