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分辩率是131072,螺杆是一圈15毫米,我现在想要发100脉冲走1毫米。电子齿轮比要怎么设?谢谢!不带减速机。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是 37768/375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B:
应该是32768/375

网友C:
应该是32768/375,131072/1500

楼主:
这131072是不是就是编码器的线数啊?但线数好像都是10000。分子要看哪里啊?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131072/1500  约分即可得到电子齿轮比:100脉冲1MM,一圈就是1500个脉冲,编码器的分辨率比上每转脉冲数就是的了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131072是不是就是编码器的线数啊?但线数好像都是10000。分子要看哪里啊?谢谢

这10000,即指2^17=131072,就是说编码器分辨率为17位。可将伺服马达编码器的分辨率设为分子,马达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设为分母,
如果再装减速器的话,PLC原来所发脉冲数再乘以减速比。

网友F:
131072/1500

网友G:
马达转一圈需要的脉冲和转一圈反馈的脉冲之比  的倒数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10000,即指2^17=131072,就是说编码器分辨率为17位。可将伺服马达编码器的分辨率设为分子,马达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设为分母,
如果再装减速器的话,PLC原来所发脉冲数再乘以减速比。

我觉得你说的很正确,不过你的最后一句话更准确的说法是:如果再装减速器的话,马达转一圈的位移量除以减速比更合适。你说:如果再装减速器的话,PLC原来所发脉冲数再乘以减速比。
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你后面的这句话用的是固有脉冲当量的计算方法,与前面的电子齿轮比快速设定法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