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3):
各位老师小弟初学三菱plc非常懵懂,模拟量(4-20ma或0-10v)信号经过模块进去cpu,比如传感器电流信号进入plc,plc开关量输出这样的程序应该用什么指令啊!麻烦老师们给小弟介绍一下
小磊

网友A:
因為所有的應用條件都沒有給,所以很難給答案。

以PLC為Q系列,軟體GX Works2 為例

儀表(如溫控器)輸出0~10V = 0~500度C  ---->Q68ADV (AD模組 )將0~10V 轉換成數字量 0~4000

軟體GX Works2設定
1.開啟並設定PLC
2.新增並設定Q68ADV模組
3.開關設定--設定輸入電壓
   參數設定--是否允許AD轉換,及平均次數。
   自動更新---將變換後的值(0~10V 轉換成數字量 0~4000)直接存入指定暫存器中。

只需要設定不需要指令。

如果使用GPPW就需要用 TO  及  FROM 來設定
  • 下载积分:+1(pengdehui) 真是好人!

网友B:
    模拟量进入CPU换算成数字,然后和设定值对比输出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