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电机大神和各位知情人士相助

楼主(2016-03-23):
我在用程序测试伺服电机的时候,给脉冲可以转,但是我只要在给脉冲的同时加一个方向伺服就停了,也就是只能一个方向转,加了方向就转不了了,希望哪位大神能否帮我分享一下,谢谢了啊

网友A:
这是程序问题,检查下程序吧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建议讨论问题说具体点,这样才能帮到你

网友C:
程序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D:
程序问题,另外还有伺服驱动器的参数问题。

网友E:
脉冲逻辑设置有问题

网友F:
发个程序上来看看解决

网友G: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品牌伺服,松下交流伺服系统在位置控制方式下,可以接收三种控制信号:脉冲/方向、正/反脉冲、A/B正交脉冲。驱动器的出厂设置为A/B正交脉冲(No42为0),请将No42改为3(脉冲/方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