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伏测量只有110伏

楼主(2016-03-23):
请教各位,我们用塞恩思电子式变压器,供电380伏,输出220伏,我们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相与相之间只有110伏,怎么回事,

网友A:
电子变压器万用表测不准,有的有一相万用表测还没有电压

网友B:
电子变压器的输出用普通的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确的,可以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C:
普通万用表频率不够。用示波器检测比较准。

网友D:
输出是三相220V的是不是也有线电压和相电压之分呢,你量对了没?

网友E:
电子变压器,使用普通的万用变是测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