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4):
请问一下怎么让三菱plc每0.15s输出一个脉冲(循环),这个脉冲持续时间要能让输出Y0有足够时间吸合。谢谢你们

网友A:
这么干 Y0吸合怎受得了?

网友B:
PWM 这个指令可以

楼主:
这个脉冲是给另一个plc接受的,让另一个plc来检测这些脉冲信号,我用时间震荡电路来输出,就是比如灯亮0.02s灭0.15s可以吗请问。
引用 网友B:
PWM 这个指令可以

楼主:
应该可以的吧
引用 网友B:
PWM 这个指令可以

网友C:
用兩個高速計時器作交替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但是你要选择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脉冲是给另一个plc接受的,让另一个plc来检测这些脉冲信号,我用时间震荡电路来输出,就是比如灯亮0.02s灭0.15s可以吗请问。

晶体管输出 ON-->OFF 為1ms 應該可以。

但 PLC的掃瞄時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晶体管输出 ON-->OFF 為1ms 應該可以。

但 PLC的掃瞄時間?

高速脉冲输出是和PLC扫描时间没有关系,和中断类型差不多。

网友G:
晶体管可以的,

网友H:
貌似可以直接设定自己需要的时间啊

网友I:
继电器的,相当于7HZ了, 不太好实现,晶体管的没问题.

网友J:
理论上能实现
实际上硬件的选型很重要
下载积分:+1(棋。子)

网友K:
十二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