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停止复位问题

楼主(2016-03-24):
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进行直线多段运动,在正常运行中,按下停止按钮,步进电机还未运动到指定位置就停止运动,如何让重新启动,让步进电机在停止位置启动,使其到达指定位置??

网友A:
用绝对定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难,我也经常遇到。电机运行中紧急停止由于惯性力电机会跑多不复位回原点在开机那就会位置出错
我现在搞的都是运行中急停必须复位回原点

网友C:
1-2楼都有道理,做好是先复位然后再远动到位,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