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H-CPU21 程序怎么读!~怎么设置

楼主(2016-03-24):
PLC读不出来 !~

网友A:
连接电脑与PLC,打开编程软件,点击自动在线,电脑会自动扫描连接,连接成功后点击下载按钮。
试过了读不出

楼主:
试过了 连接失败 T T

网友A:
查看一下使用手册,PLC面板里有开关要设置一下,如果还不行,就考虑以下二点。
1.你的编程电缆有问题。
2.PLC通讯口坏了。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