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原点回归定位

楼主(2016-03-24):
在三菱PLC中,如何确定原点的位置,然后使用回归原点指令ZRN

网友A:
增加一个感应器啊

网友B:
原点,近点,加2个感应器就行了

网友C:
加个近点开关
真诚感谢!

网友D:
原点和近点用一个就行
真诚感谢!
QQ:569456723

网友E:
安装一个原点位开关就可以了。ZRN K最高频率 K最低频率 X近点开关号 Y脉冲输出端
真诚感谢!

网友F:
有极限开关吗有就可以

网友G:
一直用近点开关和极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