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卷机问题,复卷张力控制

楼主(2016-03-24):
复卷机收卷轴的张力,因已有机器 ,但有几样东西不明白。望各位不吝赐教:
1,
在收卷轴转的时候,张力起初为0(轴不转/震动),张力调大后,收卷轴才会转。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是不是 转矩增大了?
2,
收卷轴的张力公式是怎样的?
随收卷卷径越来越大,张力是怎么变化的(厂里机器是随之增大)。请教各位张力对应卷径公式是怎样的?
3,
锥度是什么意思?和张力有什么关系?
以上

网友A:
作为冷轧控制系统中,张力应该还是很重要的,真的要好好研究
以前也研究过,不过不在位置,有些东西也都忘记光了

网友B:
直接用超声波检测卷径,只设定张力就可以了,别想太复杂其实就那么简单的
热心助人!
张力是变化的
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变化的。
卷径可以自己算

网友C:
回答不好见谅
1,在收卷轴转的时候,张力起初为0(轴不转/震动),张力调大后,收卷轴才会转。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是不是 转矩增大了?
是的
2,收卷轴的张力公式是怎样的? 随收卷卷径越来越大,张力是怎么变化的(厂里机器是随之增大)。请教各位张力对应卷径公式是怎样的?收卷一般都是横张力的,
张力和卷径运算的结果就是扭矩了。同张力卷径增大扭矩也要增大。
3,锥度是什么意思?和张力有什么关系?
锥度是为了防止花心来计算张力逐渐变小的线性关系
看一下汇川变频器的手册,介绍的比较详细。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网友D:
你问的是行业标准问题。有标准答案。找专业制造收放卷行业设备生产厂家的老师傅讨教。找不到就没办法了。
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收卷机构越卷越多,自重就越来越大。那么驱动这个轴的马达出力也就必须越来越大。不然速度就会慢下来,最终停止。马达的这个出力的目标是克服轴和物料的自重总和,并产生一定的张力满足工艺要求。
又因为工艺要求的张力基本是恒定的,所以,马达出力主要是根据自重变化来变化的。
关于锥度问题。给你个感性认识。
假设有一匹抗无穷拉力不会扯坏的布。两头分别卷在轴上。采用两轴分尸法对扯。
你会发现,无论两轴施加多大的反向力拉扯,都不能使这匹布达到理论平整程度。因为重力作用,使这匹布有一个四周向中心塌陷的趋势。并且根据不同材料的韧性和材料所受的拉扯力,产生实际的可测量坍陷。这个塌陷如果不断累积,就会产生所谓的收卷花心皱纹。
理论解决办法,这个计算我做不来。工程解决办法,有经验参数可设定。不同行业不同材料不同工艺,数据不同。这条曲线的大致画法网上能直接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