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4):
各位兄弟姐妹和前辈,本人安装了200的编程软件,本来使用都好好的,但是自从安装了300的软件之后,设置PC/PG里面,COM就无法选择了,设备管理器里面COM正常,但是PC/PPI属性里面无法选择,始终只有USB。在软件里还是控制面板设置,都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有谁知道?谢谢!

网友A:
再重装一遍200的软件试试

楼主:
没用的!卸载重装都不行的!西门子所有软件卸载也不行!
!!!

网友B:
哈哈,跟我遇到的情况一个样,我的电脑原来装有200的软件,再装了个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就出现了跟你现在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C:
你安装时先安装300plc软件,在安装200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跟我遇到的情况一个样,我的电脑原来装有200的软件,再装了个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就出现了跟你现在一模一样的情况

请问你最终怎么解决啊?

楼主:
西门子软件就这点不好!相关的东西太多!几个工控软件就西门子最麻烦!现在卸载重装都没用的

网友D:
我也是一样的,安装了WinCC flexible SMART V3之后就选不到COM端口了,不过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4里还可以选,西门子公司的人也回答不上来。好像要淘汰232口的通讯线。

网友E:
我在win 7系统也遇到这种情况。XP体统虚拟机中可以共存。低版本系统适合工程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