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一下程序

楼主(2016-03-24):
触发X2后Y0停止脉冲输出,M8348触发Y1脉冲输出.现在触发了X2.Y0停止脉冲输出但M8348不触发.求帮看下那里不对,先谢过

网友A:
还有个问题是 你X2触发的同时M1会不会ON

楼主:
X2触发Y0停.但M1不ON.Y1无输出

网友B:
X2在程序中有问题。

网友C:
你确定X2触发,M8348就会触发?就算会触发,M8348后面还有个X2的常闭,你觉得Y1会有动作吗?

网友D:
写的程序要表达的的东西太乱了。再理一下思路吧。断M0,后再接通M1的方法有很多,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表达这个想法。

网友E:
1,M8148用的不对,不会触发上升沿;2,就算你M8148能触发,你手指的速度能快的过扫描速度?触发瞬间,X2常闭触点断开,M1无法接通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这样改下程序可以了

网友F:
好像在哪看过

网友G:
看看学习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确定M8348不是下降沿?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