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4):
如题:三菱FX2N作为从站,和西门子S7-300的主站系统进行通讯,请问如何实现?
(本人的毕设之中的一个任务,菜鸟一枚,请大家多多给点意见)

网友A:
印象中FX2N并没有ProfibusDP模块,所以你可以采用:

方式1:S7-300选用带有C的机型,例如313C,或者购买CP341串口模块,和FX2N做Modbus通讯或者自由协议通讯。
方式2:购买第三方Profibus转Modbus模块。
方式3:如果有触摸屏的话,可以通过将300和FX2N分别接在触摸屏不同的通讯口上,在触摸屏中实现数据交换,如果没有触摸屏的话,使用PC的话,采用同一种方法。

Good Luck~
非常感谢~  下午查了查网上的资料,有人说这样可以。
1.直接连接三菱FX2N编程口,采用三菱内置的三菱FX2N编程口协议,此方法不需要在三菱FX2N上作任何设置和编程,在Profibus主站上需要依此协议编程不断读写从站数据,三菱FX2N从站会自己响应主站回应数据。
2。通过三菱FX2N通讯模块(FX2N232BD/ FX2N485BD或FX0N232ADP/ FX0N485ADP),采用三菱协

网友B:
以太网通信或者在PC上用OPC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