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这个指令是什么

楼主(2016-03-24):
SFRDP解释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SFRDP移位寄存器读出指令、脉冲输出,16位运算。先入先出
程序结构:
LDP X0
SFRD D1 D20 K9
程序的意思是:在X0的上升沿,D2中的数据传送到D20,同时指针D1的值减1,D3到D9的数据向右移一个字。数据总是从D2读出,指针D1为0时,不再执行上述程序。零标志位M8020为ON。指令执行过程中,D9的数据保存不变。
D1操作数可以为:KnY KnM KnS T D C ,D20操作数:KnY KnM KnS T D C V Z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