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6-03-24):
旋转编码器一圈是2000P脉冲,旋转一圈后有回归重新计数,如果是要进行多圈进行计数,该怎样进行处理呢?各位大神。三菱的PLC、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双相双计。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例如C235之类的。

网友B:
把复位脉冲的那根线拿掉不用,使用程序复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弄好了,复位的线不要就行了!用C25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否分享一下编码器那段程序
照手册来编就没有错了。

网友E:
用程序复位

网友F(2016-05-16):
能请教一下复位的那个线是哪一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