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伺服控制器EDB-15AMA故障

楼主(2016-03-24):
EDB-15AMA由PLC控制前进后退,现在PLC控制输出点是正常的,连接到EDB-15AMA输入点时就不正常了,把电机拆卸下来,空转,电机出现抖动,就是不转,并且无任何故障代码显示,请教大师破解

网友A:
可能伺服电机损坏或电机信号线没接对。

网友B:
初步检查电机动力线。不行的话,在驱动器上面,设置,面板操作,点动看电机转不转

网友C:
埃斯顿技术可以打400-025-3336 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