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位置指令的使用次数

楼主(2016-03-25):
我在同一个状态里用两次绝对指令X轴定位和Y轴定位。在第一个状态里可以执行。在第二个状态里就是执行完X轴后执行Y轴时指令打开了但电机不动,PLC死机。我以前也在同一状态里两次使用定位指令可以。这次不行求解答。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步进指令?如若是步进指令,跳转后不能立即执行定位指令,需等待一个扫描周期或以上的的时间后再执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这位兄弟没看懂我的意思。在同一状态里两次用绝对定位指令。如S20里先X轴定位,X轴定位后Y轴定位。现在x轴完成后y轴定位。电机不动。监控时y轴指令在执行。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没道理啊,两轴独立的,不管X轴有没有动作都不影响Y轴的运行。程序传上来看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可以的啊,我经常这样用的

网友C:
理论上没有问题,好好检查程序。

网友D:
什么型号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