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断电伺服电机如何找原点

楼主(2016-03-25):
松下FP-X C40T,增量式伺服电机
异常断电后,记录的原点总会有一点点偏差,请问如何在PLC内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机械回原点咯还能怎么办?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回机械原点呀,除了这样好像别无办法。又不是绝对式会记录位置。

楼主:
除了机械回原点就没有办法了吗?异常断电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信号可以停止输出脉冲的吗

网友C:
重新回原,就算你停止了脉冲,,位置也会变的,,

网友D:
我都是机械找回的,不知道还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

网友E:
顶楼上。。除非绝对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