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同时控制4台变频器,数据读取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6-03-25):
现在问题是循环有时候会死机D900停在K1不动了,还有就是读取的频率,运行转速等数据传送有出错的现象,读取时间长,10秒到1分多钟,不稳定。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改。

网友A:
轮询这种方法是可以的
inc d900 有问题 还有通讯受干扰问题必须考虑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换个思路编程吧,换cclink控制,控制
32台都没问题

楼主:
有相关的例子吗?
82391888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