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无法和电脑连接上

楼主(2016-03-25):
[attachment=145775] 西门子S7-200 我买了个USB转232串口转接头,在接个232转485的转接头,接上PLC和电脑无法连接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pi好像要通过手动拨码选择波特率的,你选了码?

网友B:
电缆连接好没有,对应200PLC是3 和8 脚接485转换器的D+和D-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线

网友D:
连不上线有好几种原因:一种是用的线不对,地址,波特率还有用的接口是否正确

网友E:
你的电脑有几个接口 选择COM 4 看看接口是否正确
永远年轻

网友F:
你这应该是笔记本,选择com4借口再试一下

网友G:
根据你的图片,USB转232的驱动没有问题,可以排除;后面的232转485的转换器不知道是否正常;转换器与PLC的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H(2016-10-16):
这种连接连上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第一次用西门子的。

网友I:
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J(2016-11-28):
远程地址未设置,默认远程地址设为2。
下载积分:+1(q123long)

网友K:
最好换线!我以前用过国产的,好像是西安产的,很不稳定!经常掉链子!后来2500买了西门子的

网友L:
修改COM口地址,应该就是这个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