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不利用PLC程序读取实际时间,可不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成北京时间?

网友A:
完全可以的,除了低端GOT,都有自己的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除了低端GOT,都有自己的时钟的。

我知道可以设置,可是拷进触摸屏时间就自动变成东京时间了。。。。

网友B:
直接到触摸屏上设置里修改,手去按四个角进入系统设置里。
  • 下载积分:+2(棋。子)
  • 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到触摸屏上设置里修改,手去按四个角进入系统设置里。

    我试试

网友C:
    在触摸屏最右上角点击,会出现设置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