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享经验PLC控制伺服、步进编程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6-03-26):
如题求PLC控制伺服、步进编程的原则和注意事项的经验,看了手册也看了不少列程,但是总感觉没有大纲及细节, 就好比学炒菜,那注意事项是菜刀勺子等工具要洗干净、切菜的时候切均匀等等,现在看手册就像看菜谱,第一步加油、第二步加菜、第三步翻炒,但是注意事项、原则、经验还是不懂!求高手教导。

网友A:
首先 线要接对 通电后试运行 很多时候驱动器上是有报警的 查询报警解除手册解除报警 然后试运行 试运行OK 就可以上设备了 伺服的速度和频率是有范围的 超出范围会报警或者影响效果 另外要把保护做好 手动正反转和回原点都要互锁 防止衰人瞎点 那样会烧掉驱动器里面的电子元件的
那个,伺服能同时正反转吗,同时发正反脉冲会怎么样,是哪个脉冲速度大往哪边转吗,

楼主:
谢谢!,记下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