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想设定一个时间锁,要用电池,拔下电池也停止输出,有这样的特殊辅助继电器指令吗?

网友A:
电池电量低吗?
想让他拔下电池程序停止运行

网友A:
试试电池电量低这个辅助继电器

网友B:
每种型号的PLC应该都有一个电池电量低的辅助继电器的

网友C(2016-04-27):
为什么要拔掉电池呢?做个计数器递减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