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再次跪求变频器问题 跪求 跪求

楼主(2016-03-26):
请问三菱的变频器的 pr89的参数 速度控制增益(磁通矢量) 问题 这个参数是当设置在0~~200%的时候 是在先进磁通矢量控制时, 调整由负载变造成的电机速度变动是什么意思 意思时说当负载变重电机的速度的自动加速吗? 矢量控制不是只是调整电机的转矩的吗? 要是是这个自动加速的意思的话 那比如当用多段速度调整速度的时候 不是不起作用了

网友A:
不知楼主调哪个参数目的是什么,正常情况你有三个速度,加减速时间电流启动正常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