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模块

楼主(2016-03-26):
有一个称重模块桥路供电电压:5V,可多数传感器电压是10V,没有找到5V的传感器,用10V的会有什么影响,有人用过5V的传感器吗是什么品牌

网友A:
称重的传感器标准的都是5V,

网友B:
这个你不用担心,一般的称重传感器的激励电压是DC10V,基本上各个传感器厂家都是这样的,你激励电压采用5V一点问题都没有,传感器说明书上有个参数:2mv/v,就是说你加载额定的重量,当激励电压是1v时,传感器的信号电压是2mv,当激励是5v时,信号电压输出是10mv,当是10v是,信号端的输出电压是20mv,一般传感器的信号范围是0——20mv。这个是标准的模拟量信号。只要你的AD精度够高,使用没什么影响。
Q403013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