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之前同事的电脑WIN7 32位的系统与控制器连接的上,我的是WIN7 64位的就连接不上(VIP+软件手册声明支持WIN7 32、64位系统),可是装回WIN 32位后还是连不上,总是说设定的问题,可是就几个参数,怎么搞都连不上,求高手指点!
[attachment=145784]

网友A:
t通讯端口确定是com6?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通讯端口确定是com6?

有时候还是COM7、COM5呢,问题不在COM口。。。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线的驱动最好是自带的),WIN64位系统也可以连接的上!

网友B:
YAMAHA VIP+软件能共享一下吗?527518394@qq.com

网友C(2016-05-12):
YAMAHA VIP+软件能共享一下吗?80948557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YAMAHA VIP+软件能共享一下吗?527518394@qq.com

已发送,前段时间在出差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YAMAHA VIP+软件能共享一下吗?809485579@qq.com

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网友A:
联机电缆线直接一个USB转RS232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机电缆线直接一个USB转RS232吗???

只要足够长,是可以的。一般USB转串口线都比较短,我还用了一根公换母的串口线(机器人控制器配套买的)
  • 下载积分:+1(枫1102)

网友A:
    人家的连下就上,自己的连不上!!明天重新装驱动试一试!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2022-09-26):
    YAMAHA VIP+软件能共享一下吗? janyun@gmail.com

网友E:
YAMAHA VIP+软件能共享一下吗?
2303494979@qq.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