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s7-222cn烧了?那圆的是保险丝吗?

楼主(2016-03-26):
[attachment=145785]
CPU222CN DC/DC/DC的

网友A:
是的 这个应该是晶体管的吧

网友B:
圆的是保险丝,但一般不可能只坏一个东西的。

网友C:
电源DC24通AC220V了吧!查看其它电源部分的元件看看还有什么损坏的,更换后可以单独给电源板供电试一下。实在不行淘宝买一块二手电源板换了就可以了。
yaanlh

网友D:
是保险丝烧掉了,你得检查,旁边的二极管有没有损坏。

网友E:
这个反正不是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