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如图所示。。。。我输入比较指令CMP K30 C0 D10 但是软件提示错误的。。。。。为什么啊?在线急等。。。。现在软件我卸载不了,因为安装在系统目录的,我重新安装后使用还是一样的,,,,求教大神的帮助!谢谢!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A:
是不是你的CPU不支持这个指令?

网友B:
BKCMP<  BIN16位 BIN16位 位 BIN16位
兄弟说明白点?

网友C:
引用楼主wangkeming07于2016-03-26 16:36发表的 为什么我的三菱软件无法输入比较指令? :
如图所示。。。。我输入比较指令CMP K30 C0 D10 但是软件提示错误的。。。。。为什么啊?在线急等。。。。现在软件我卸载不了,因为安装在系统目录的,我重新安装后使用还是一样的,,,,求教大神的帮助!谢谢!

不要用字母;用符号表示=等等应该可以输入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D:
D10换成m10试下
不行啊。郁闷的死

网友E:
输入法没有问题!
宜宾工控

网友F:
就是D10应该用位软元件

网友E:
[attachment=145816]
大哥没看懂啊////求指教
宜宾工控

网友E:
[attachment=145817]
宜宾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