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LT47电子热继,互感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6-03-26):
[attachment=145793]
上面是我画的图
[attachment=145794]
下面这个是施耐德LT47的说明书
请问互感器能像我图里这么接吗?

网友A:
互感器画错了,每个互感器不能开路,每个互感器接线穿过LT47测线孔后形成单独回路,如果你想安全的话,互感器接线可以单独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画错了,每个互感器不能开路,每个互感器接线穿过LT47测线孔后形成单独回路,如果你想安全的话,互感器接线可以单独接地。
没有开路啊,我的画法就是把两个互感器短接在一起了。相当于两个互感器接一个电流表,只不过把电流表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