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好保存不了求助

楼主(2016-03-26):
梯形图写好了 可是程序保存不了 , 另存为也不行, 重新装了好几次还是不行, 其他版本安装后打不开。
求哪个大神解救

楼主:
win7的系统

网友A:
我安装一次成功,没发现有这问题。应该是你的软件有问题,从新下一份吧。
触摸屏 PLC编程服务

网友B:
请看一下你写程序时是不是把只读的功能钮点了。

网友C:
重新安装,清理注册表,关掉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