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6-03-26):
用一台三菱FX1NPLC控制松下A5系列伺服,回原点用的ZRN指令先搜索到原点光电,然后再抓取伺服Z相信号,但不知道为何偶尔会抓取不到Z相信号,在伺服释放的状态下,我用手慢慢转动伺服轴,通过电脑监控程序观察,不管怎么慢,转个几圈就会有一次读取不到Z相信号,现在只能是暂时不读取Z相信号回原点了,我就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望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我是接的驱动器19脚Z相信号输出到X0,通过读取M8170来实现的,谢谢!

网友A:
伺服速度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速度快了!
基本上排除了速度快的原因了,因为无论多慢,哪怕是一分钟转一圈还是同样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谢谢!

网友B:
ZRN指令一般不适宜用Z相吧?原点用个固定的光电开关试试

网友C:
回原点时,Z相信号用高速计数比较输出,

网友D: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应该用DSZR指令吧?带DOG的原点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