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问题别见笑

楼主(2016-03-26):
刚 学电工,问一下关于伺服电机的。伺服电机一定要配伺服驱动器使用吗?或者不同厂家的伺服电机,和不同厂家的伺服驱动器,能使用吗?伺服电机控制程序,没有规定用对应的PLC厂家???

网友A:
伺服电机必须配套伺服驱动使用。
不同厂家的电机不能配套使用。
伺服电机控制分总线和脉冲型,脉冲型支持能够输出脉冲的PLC,总线型大多只自家的PLC或者系统才支持,也有部分支持通用协议。
谢谢指教
下载积分:+2(就怕不学aaa)

网友B:
驱动器和电机必须同一厂家才可以。PLC厂家可以任意
下载积分:+1(就怕不学aaa)

网友C: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之间的接线拉断了,这个去哪查资料?

网友D:
可以试试看,凡事没有绝对!!!

网友E:
这东西 要看是不是有没有贴牌生产 就像以前的 施耐德和台达的伺服 就可以通用 不过没事也别折腾这种事 费事不讨好

网友F:
其实好多小厂只有伺服驱动器

网友G:
驱动器和电机必须同一厂家才可以。PLC厂家可以任意

网友H:
驱动器和电机不一定非要同一厂家的,但是如果不是同一厂家的,使用起来有些麻烦,需要去电机厂家或者驱动器厂家调整一下才能使用。
下载积分:+1(就怕不学aaa)

网友I:
驱动器和电机不一定非要同一厂家的,但是如果不是同一厂家的,使用起来有些麻烦,需要去电机厂家或者驱动器厂家调整一下才能使用。
下载积分:+2(就怕不学aaa)

网友I:
可以不同,使用起来很麻烦。
PLC要用T的
下载积分:+2(就怕不学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