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DP主站可以在电缆中间位置码?

楼主(2016-03-27):
原来的300在一端带了20个从站,因设备改造,需要在另一端增加2台从站设备,这样300就在中间了,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地址设定是好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地址设定是好的没有问题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