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03-27):
求助各位大神,粮食加工中,称重设备没有驱动,怎样用VB来完成称重设备数据与组态王之间的连接?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称重控制器?不一定非要用vb来写,可以称重+PLC+组态,这样也省事简单,但是要知道控制器的通讯协议。
Q403013594

网友B:
直接组态王通过Modbus与称重仪表通讯,带Modbus的称重仪表也不贵。

网友C:
基本都是MODBUS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