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2se伺服驱动

楼主(2016-03-27):
新手一枚,现用台达dvp-12sePLC与伺服驱动器B2,ECMC电机相连接。/Pulse41接y0,/sign37接Y1,son9接Y2,pull Hi35接DC24v,com-14接DC0v。
现问题是,当Y2son ON的时候,马达锁住,用DDRVI K10000 K2000 Y0 Y1,驱动器没有反应,马达也不转动。程序与接线图如附件。跪求大家帮忙!!!!

网友A:
参数确认是不是位置模式。。发脉冲时y0指示灯有没有亮。。
还有。。。把y1方向改成y3试试

楼主:
驱动器设置P1-00为2,外部输入脉冲加方向,P1-01为0,位置控制模式;这个方向用Y1,3有区别吗?

网友B:
y2用错了,貌似,好像以前用的不是有 ,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