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谁有用过南京嘉华PLC的

楼主(2016-03-28):
本人有一台南京嘉华PLC CA2-20P 不知道怎么和电脑通讯,电缆该怎么 接,求各位大哥帮忙,谢谢!
繁--尘

网友A:
我记得好像要用他们专用的那个通讯线吧,这个PLC的插头好像是那种长条的。两年没用了不知道有没有改变。

楼主:
插头线都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串口和PLC针脚怎么连
繁--尘

网友A:
他那个连接线的中间好像都带着一个黑色的小的交换器吧。
下载积分:+1(nfronghua)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