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新人第一次,不大熟悉。看看各位有没有电路图参考一下,谢谢了。麻烦各位了

网友A:
这个表包含机械部分和电气部分,机械部分先暂时不关心,只看电气部分:1、电机100w;2、变频器200w-400w以上;3;运行方式。其中在运行方式中,1)连续,间隙(本人不明白间隙什么意思,是不是点动?),正反转。这个结合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做出电路就可以了。2)是配线提出的技术要求。  应该是单相220V电机,变频器。功率不算大。
  另外只看这个表也不能十分清楚机器的工作流程及动作要求,是不是还有其他控制细节?
真诚感谢!间隙就是要装光感,到中间停止,后面没有就继续过。就跟平常流水线一样
Q403013594

网友B:
是电子行业的水平线吗
真诚感谢!应该是的,平常的流水线那样子

网友C:
电机,减速器,贵点用变频,便宜用电磁调速,正反转,加点动。
真诚感谢!请问有没有电路图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