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编程口rs232的接线图

楼主(2016-03-28):
跪求fx3g编程口rs232的接线图

网友A:
用一根SC-09的线,就是422转232
自我解救

网友B:
fx3g编程可以用USB,另外一个是422口,需要转换才能通讯。

网友C:
2,3交叉;4接对方的6,8;6,8接对方的4;5接5
能详细点吗,2是什么,3是什么

网友D:
FX3G 是 RS422口 !一屏双机,通常是方案1.每台PLC加装485BD板(比如威纶人机)),方案2.一台PLC用自带的RS422口,另一台加232-BD(比如三菱人机)!
用的是方案2,一台接485,一台接232,但是232的该怎么接还没弄懂

网友D:
232bd板这边肯定是2 3 5 屏嘛不同品牌对232口的针脚定义不一样,大品牌通常也是2 3 5 跟BD板这边是2跟3交叉对接!如果是国内的小品牌比如台达 威纶这些 可能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按国际标准来的!

网友E:
RS422-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