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6-03-28):
现在需要将两台CPU226进行通讯,如果用自由口通讯的话是不是主从站都要写程序?主站程序已经写好,就是设置SMB30、SMB87、SMB89、SMB90、SMB94的相应参数,以及中断,现在要设置从站的通讯程序的话要怎么写,求助大神们,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的话建议你写网络读写直接传送字节就好了

网友B:
二楼说的对,直接用网络读写向导即可.

网友C:
自由口通讯没做过,采用西门子自带的MODBUS库两台通讯,倒做过,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