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D区数局老是一个一个丢失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28):
D 区数局会一个一个的变为0求大师指点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断电保持型的?看看你的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B:
那就是你没有用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或者程序里面把它们清零了

楼主:
应该是没有用断电保持寄存器,不知道怎么用的,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好像消失的都是D500 以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消失的都是D500 以上的
看6楼,在D200~D511都是断电保持的(PLC电池保持),貌似这个范围是可以修改的。。。一般都不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