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用定位指令
SET Y20
DDRVI  D28 D38 Y0 Y20
这个时候D8340数值增加
接下来执行
RST Y20
DDRVI D28 D38 Y0 Y20
D8340里面的数值,怎么不是减,而是继续增加?

网友A:
方向口 是指定的吧,Y20换了

楼主:
方向口在哪里指定?不是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口 是指定的吧,Y20换了

请问:D8340计数的方向,怎么指定啊?
我找遍了手册也没找到。急死了

网友B:
D28指定位负值,反向的SET,RST不要

网友C:
把SET Y20,RST Y20去掉吧,方向的控制通过修改脉冲的正负就可以了。。。

网友D:
Y20不需要置位复位,根据D28数值的正负自动变化。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SET Y20   RST Y20 是画蛇添足,去掉就可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F:
三菱的好像Y0对应的脉冲方向是Y4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8指定位负值,反向的SET,RST不要

多谢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答,第一次用PLC,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