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一台设备的功率怎么标啊

楼主(2016-03-28):
谁知道一台设备的功率怎么标啊,是把所有的用电器的功率加在一起吗?还是要看各个空开的电流*电压啊 ?

网友A:
所有用电设备的功率加在一起是最大输出是功率,实际使用的功率比最大输出功率小。一台设备的功率的计算应以电流表和功率因数表的指示数值来计算得出。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